关于电机的事项

楼主(2012-03-01):
请问:
我公司使用的电机22kw,变频控制,安川变频器H1000,电机与变频器之间的界限距离80米
控制方式选择:带PG矢量控制,频率指令选择:选购卡
出现如下问题,电机在有载荷的情况下,随着电机频率的增大,电流逐渐增大,在5Hz时,电流只有22A,在25Hz时,电流达到45A。
将联轴节脱开,空载下运行,电流也会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电流从22A~37A之间变化,40HZ时电流最大,50HZ时,电流只有28A
请问是哪方面出问题了。
我实在不解

网友A:
v/f参数设置正确吗?测量过电机端子电压没,你说频率40hz的时候电流最大,电压呢?电压是多少?测量下如果超过400v就不正常了,那么参数需要重新设置,如果不到这个数值,那么检查电机,绕组绝缘情况,比如相间绝缘,对地绝缘

网友B:
是电压设置有问题 绕组问题应该在50HZ时电流更大

网友C:
变频器距离电机比较远,会不会是输出的动力电缆与大地间存在着分布电容造成的影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距离电机比较远,会不会是输出的动力电缆与大地间存在着分布电容造成的影响呢?
很有可能,你可以把变频器拆到电机旁测试

网友E:
用双绞线试试!
优势代理APEX,汉星,中大,行星减速机,我们专注于客户应用和选型!另提供各类伺服驱动器检修。服务热线:13760236736 QQ:2462838661

网友F:
会不会是电机负载太大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矢量控制不一定是50HZ时候最大电流。如果变频器没有报警,那么属于变频器内部调整问题。不过安川的变频器无反馈矢量功能倒是遇到过几次不行的,无法设置,无法与电机进行动态或静态匹配。你看看变频器的监视状态吧,老天保佑你的没坏!

1162859666@qq.com

网友H:
相间还有与大地的绝缘看一下,可能性比较大。同时检查下参数

网友I:
编码器出问题!距离太长了,选编码器要仔细。

网友J:
v/f设置好;测量电动机有没有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