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LC实现染布染色机控制软件那样的程序?

楼主(2012-03-01):
一个工艺染一种布料,可以设置很多工艺,每个工艺文件可单独保存。工艺文件里包含 加水 升温、加盐
漂洗 染色 定时等控制工序模块,模块有控制参数可以设置。工艺里控制模块的执行顺序是用户编制工艺程序的时候自己定的,用PLC怎样实现这样的功能?请高手指教!
一笑而过

网友A:
配方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配方可以做到屏里,也可以做到PLC里

楼主:
"可以设置很多工艺,每个工艺文件可单独保存"可以用配方功能实现,但“模块有控制参数可以设置。工艺里控制模块的执行顺序是用户编制工艺程序的时候自己定的”用PLC怎样实现这样的功能?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