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欧姆龙PLC程序不显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01):
各位大侠:我单位的程序文件,打开后为啥不显示?请指教

楼主:
沉下去了

网友A:
已经加了密,当然看不到。除非有你密码

楼主:
老师,没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B:
双击符号下的分段试试看(气动设备、电动设备等),如不行用解密软件把程序挖出来。

网友A:
上传程序,可以帮你试试

楼主:
自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