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1):
各位大侠:
                小弟前几天学习触摸屏,PLC和屏能通讯上,在屏上能控制plc。
                但想修改程序时,发现PLC和计算机怎么也通讯不上了。
                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1.带电拔通讯口,烧坏了。
2.PLC的通讯波特率无意中改变了,修改一下。

楼主:
屏可以和CPU224CN单独通讯,但是PLC和计算机单独通讯不了,设置都对。

网友B:
换个电脑的U口插上试试

网友C:
关掉两个软件再打开一个就好了。

网友D:
程序通讯的参数可能被更改了,把PLC打到停止模式,再连接

网友E:
打开软件,任务栏中“系统块”检查端口0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