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司服电机想问下一些问题

楼主(2012-03-01):
司服驱动器跟电机连接动都不动,是不是要跟PLC连接等PLC编程完了司服电机才可以启动运转?

网友A:
是的 你太聪明了 呵呵

网友B:
不一定要接PLC的。
你可以调参数到试运行,然后再接通某些点就OK。
不一定要PLC。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要接电脑吗?要不要软件?
jxh668

网友C:
可别搞坏了

楼主:
不懂了。要怎么启动现在就另启动都启动不了呵呵

网友D:
伺服电机有内置程序,你可以调用试运转,也可以外接运动控制板卡,进行模拟量控制,或者数字控制。
优势代理APEX,汉星,中大,行星减速机,另提供各类伺服驱动器维修,
服务热线:13760236736
深圳鹏诚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E:
同刚接触来学习

网友F:
多看看伺服手册,看你是用哪种控制方式,可能用伺服驱动器内的试运行功能不需要用PLC

网友G:
可以参考变频器

网友H:
试运行,接电源和几个信号就可以动了

网友I:
一言难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