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双线圈输出问题

楼主(2012-03-02):
在什么情况下允许双线圈输出啊

网友A:
任何时候均允许双线圈输出……
双线圈的检测可以关闭,双线圈不影响程序的运行,只要程序员心中始终记住:同一个线圈以最后一个状态为准这一准则。

网友B:
有个地方可以设置的 忘了在哪了

网友C:
2楼:工具里面,有个写入是检查双线圈的选项!不打勾就行了!!

网友D:
学习;饿
浮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