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12-03-02):
大家有遇到过,三菱Q06H PLC 不能检测到QD75P4 模块里面的 X10 伺服启动 信号的情况吗?
而且是,有时候会正常,有时候不能检测到,然后半路机器停在哪里了
我们用的是位置 控制模式
能给点意见或,提醒的可以加QQ30752078
在此先谢谢各位大虾了
下面附有程序
描述:PLC 程序

网友A:
应该是指令和逻辑,存储器,那个地方有冲突,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找不到问题,最后程序从做,就正常了,只能给你点思路,1,所有公用地方都做成子程序,用的时候调用子程序,2在做完一个程序功能块后,把不需要的用的存储器,辅助点,特殊点,复位。3每一个功能块做一个开始和结束标志
看能不能帮到你啊
锁螺丝机

网友B:
楼上说的是精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