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触摸屏模拟技术

楼主(2012-03-02):
我现在有三菱Q系列PLC,无触摸屏,用三菱的触摸屏仿真软件进行在线模拟,选择USB 模式,模拟时发现严重的动作延迟现象,请这方面的高手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个人PC或者是你的那条USB转换线有点问题啊。还有USB转换线驱动程序没安装好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我也模拟过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你说的动作延迟现象。

楼主:
多谢,我用的是Q03UDE的CPU,GT simulator3 选择USB模式的,还是有问题,现在就只是换通信电缆试试了。

楼主:
后来使用了GOT soft1000,软件,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