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几个PNP的接近开关,但是没有PLC,我该如何确定其好坏?

楼主(2012-03-02):
我有几个PNP的接近开关,但是没有PLC,我该如何确定其好坏,请大家给帮帮我!!

网友A:
接上电源,用万用表测它有没有输出,就行了。

网友B:
可以在接近开关的电源线接上对应电压的电源,在用物体阻挡接近开关的感应面上!上面有指示灯的感应到应该会亮的!

网友C:
开关电源+继电器2NG+接近开关,通电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接上电源,用物体去感应接近开关,然后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源,用万用表测它有没有输出,就行了。

网友F:
NPN是共阳极,阴极输出。NPN与之相反,楼主自己理解。

网友G:
接电源 量电压 一般 棕 + 蓝— 黑 负载 pnp 动作时高电平

网友H:
通电试试!

网友I:
1:是两芯的+12V(24V)--继电器线圈--接近开关(棕色)---接近开关(兰色)----(--)接通电源用金属接近开关,接近开关点亮,继电器吸合。
2:是三芯的红色接电源,黑色接负载,兰色接负极,操作同上。

网友J:
3楼回答正确,当然如果你确实电路基础还过得去的话,你自己应该想得到。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K:
还是用表量保险,承受电流小的话,接继电器有时带不起来,我碰到过。

网友L:
哈哈,这个其实很简单,用万用表去量信号线的电压,如果有感应和没感应时电平不一样,(高电平通常和电源电压一样)

网友M:
和三极管一样类型的;测量其正反向电组值判断

网友N:
貌似这样的问题不用问。关键是要知道为什么。

网友O(2012-04-28):
接上合适的电源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P:
PNP和NPN这两个输出不一样 PNP是+极 NPN是--极不要搞错否则接近开关会坏的

网友Q:
根据电压要求通电试一试

网友R:
一般开关上的线颜色会是三种颜色,棕,蓝,黑,接上直流24电源。棕接+ 蓝接— 用一铁块靠近开关,灯会亮,同时用万用表量哪剩下的黑线和24V负,之间会有直流电压24的,如是开关就是好的
海纳百川

网友S:
绝大多数的plc都是直流24v的;花几元钱买一个直流24v的h53p的微型继电器;不论怎么样接线;只要继电器动作就是好的;没有继电器;万用表可以一下子测量出来的;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