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的累加器是干啥用的?

楼主(2012-03-02):
如题,西门子200的累加器是干啥用的,和v区有啥不同呢?

楼主:
咋没人回答呢

网友A:
存储变量用的

网友B:
西门子变频器的吧?
施耐德断路器 http://www.cn-uma.com
abb变频器 http://www.abbsew.com

网友C:
存储中间变量用的,与V区不同的就是累加器可以任意使用字节、字或者双字方式寻址,不可进行位寻址;而V区用到这三种类型的变量时需要用VB、VW或者VD来表示,但其可以进行位寻址,使用V区进行数据运算时数据类型必须转换一致后方可进行运算,累加器不需要,具体如何使用,要看实际需要!

网友D:
实数计算时就会用到

网友E:
路过看看学习
自动化=效率

网友F:
个人感觉累加器功能的设计更多的是为了STL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