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FX1N PLC发脉冲怎么不稳定

楼主(2012-03-02):
三菱FX1N PLC发脉冲怎么不稳定,用的松下伺服,位置控制,怎么每一次走的距离不一样啊,是不是PLC的脉冲输出口有问题,还是PLC是假货?

网友A:
1) 伺服装置问题 - 确保没有松动
2) 程序问题 - 确保每次所发脉冲数一致
3) 伺服问题 - 更换新的伺服
4) PLC 问题 - 更换新的 PLC

网友B:
我想应该是检测信号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