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奇偶数怎么判断

楼主(2012-03-02):
有什么指令可以判断奇偶数吗

网友A:
基本公式, A值 / 2 = 商.....餘數
餘數 =0 為偶數
餘數 =1 為奇數

网友B:
谢谢!!!!!!!!!!!!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C:
可以用bon d0 k1 m0指令,如果是奇数的话则,m0置位!

楼主:
对,我也是这么用的,判断ON位,最后一位是0就是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