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用32位二进制浮点数表达23

楼主(2012-03-02):
用32位二进制浮点数表达23,我想问下大家有16或者8位的二进制浮点数能表达23的么?(或者说PLC只能用32位二进制浮点数表达)

网友A:
浮点数至少要32位两个字元件来表示

网友B:
先转换成二进制浮点,0(00010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括号为指数,后面为尾数,前面0为符号(0正,1负),计算为结果=(2^0)*2^(0*2^7+0*2^6+0*2^5+1*2^4+0*2^3+1*2^2+1*2^1+1*2^0)/2^127=+1.0*2^-104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