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2):
大家好,我的触摸屏按键错位了,想校正一下,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期待高手答复

网友B:
Step1: Sys+F1进入系统页面
Step2:在页面中选择IO测试
Step3:在IO测试页面中选择触摸开关测试.
Step4:在触摸开关测试中,按Sys+F2用于校准屏幕.
Step5:左上角屏幕会闪烁,用手去点击,然后会依次右上角,右下角,左下角闪烁,分别点击.

如果上述第5步自己认为没有点击正确,可以按F2重新校准,如果认为校准了,按F1保存,F3取消.

详情看POD的硬件手册.

Regards
  • 下载积分:+1(jinfun)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