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有时会出现误差

楼主(2012-03-02):
各位大侠小弟这里有台设备碰焊机在工作时伺服电机有时会出现走过头,刚安装的时候没有,我想是不是在焊接的时候被大电流干扰了,我看到线是从变压器下面过来的,这会影响到伺服的数据吗?

网友A:
最好避开大电流试试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做好伺服的屏蔽接地 你这是大电流干扰

楼主(2012-04-18):
已经搞定

网友C:
楼主是怎样解决的,可以说说吗?

网友D:
LZ讲诉一下经验

楼主:
是一个接近开关的问题,因为接近开关在大电流的磁性过程中产生勿动做信号导致行程错动,从从新整理行程线路得以正常工作

网友E:
接近开关问题是很耐人的

网友F:
要说。。。是干扰很烦人。。。有时候让人抓狂
QQ76214024

楼主:
是啊 刚开始还以为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G:
学了!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