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熟悉Q系列PLC与安川机器人的控制

楼主(2012-03-02):
目前我在深圳旭硝子公司就职,该公司是深圳第一家8.5代面板素玻璃生产商.
公司所有的机器人都是安川公司的,说实话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用PLC控制机器人方面.
虽然基本的控制方法有些概念.
所以我发帖在这里向用过的朋友讨教,请多多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三菱到是没用过,OMRON的就用过。

网友B:
像这样的一般都走总线控,西门子这方面非常方便。

网友C:
三菱机器人RH-128535系列机器人,有谁用过?互相切磋一下。

网友C:
三菱机器人RH-12SDH8535系列机器人,有谁用过?互相切磋一下
GT Simulator2操作手册.part2.rar

网友C:
上传一个GT Simulator2操作手册.pdf
GT Simulator2操作手册.part1.rar

网友D:
不知道用的是安川的什么机器人,如果控制不是很复杂的话,NX100本身就可以当PLC来用。

网友E:
是YASAKAWA的机器人吧,俺只接触过SANKYO、FANUC、平田机械的Robot

楼主:
我们的设备是通过CC-LINK网络控制的,安川的机器人控制柜里有能够与三菱PLC通信用的CC-LINK模块.因此只要通过信号握手信号交换就能控制机器人去执行任务.但是是哪些信号,机器人执行动作完了是不是还需要人为去给个信号还是怎么我就不清楚了.
手边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资料.如果哪位朋友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F:
我们用的松下焊接机器人和FX系列的,没用CC-LINK,就用机器人的用户端子,用户端子需定义,可以是发给PLC的,也有接收PLC的,就用继电器信号就行了。机器人看成一个系统,几个机器人动作,使用机器人之间的通信实现保护。我们最多有三个机器人在一个工作站一起工作。

网友G:
YASKAWA 现在用的是MP以前使用motion,三菱用的是运动控制器(A172,A173,Q172,Q173)

楼主:
我们公司的运动控制器是Q173D,机器人是安川6轴的.三菱PLC通过CC-LINK模块通信控制安川的机器人.

网友H:
六轴机器人是做UNPACKING动作的吗?

网友H:
不需要手动给信号的呀~!yaskawa robot 应该会写一个 DOUT 或者set 一个输出信号给PLC

网友D:
建议楼主先学习些安川机器人的基础知识,这样说不介意吧?
如机器人本体有UP系列,HP系列等等。而通用、焊接等类型是有所不同的。
控制器则有XRC、MRC、NX00,最新的有DX100。
先查清楚贵司的RB是什么类型的控制器,再找相应的说明书看看。

楼主:
说实话我是刚接触机器人,所以对控制方面不是很了解.
不过今天在我们这个网站上下载到了一些资料,让我对机器人控制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公司是深圳市最大的面板厂,所以在控制方面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14楼朋友的建议我接受,谢谢你.
我以后会多多学习学习的.如果我有明白了的地方,我会向大家分享的.
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本公司用到的机器人主要是以ECR200,EH200,EH200-150这三种为主.
安川机器人侧的CC-LINK模块是AFMP-02-CA.
目前还没有找到该模块的说明说.我已经通过日本总部的人员在帮忙,也请了北京首钢的人员在帮忙当中.希望能早点拿到.
谢谢各位了.

网友H:
看来是同行!我也是一家面板产的搞robot传送的!有机会交流一下!349271721

楼主:
安川机器人跟三菱Q系列PLC通信用的CC-LINK模块AFMP-02-CA的说明书已经找到了,是朋友的帮忙才找到了.
现在把地址发给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请去下载.
http://www.anywire.jp/jp/component/option
,com_docman/task,cat_view/gid,120/Itemid,59/
由于这个模块是INTERFACE用,所以找到I/F就可以了.
说明书是日本的,(注:我自己能看懂)没有英语吧.

网友I:
楼主我们工厂就是用的CC-LINK让安川机器人和物流通讯,里面的通讯太多了,一时我也说不清楚,要交流的话请留你的QQ。
你好,我的QQ号码是593995596.请加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