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触摸屏设置

楼主(2012-03-02):
描述:触摸屏软件设置问题
为什么富士触摸屏软件设置里没有RS485这一项,如附件图示

网友A:
没有接触过

网友B:
1、CN口只能用于PLC的通讯,与温控器的通讯请使用温控网络
2、你的软件版本足够的老,V3版本对于很多温控器型号不支持

楼主:
那如何使用温控网络,是在触摸屏面板里设置吗?可以详细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