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2):
我想用串口调试工具与三菱FX1S-14MR通讯,该怎样操作,PLC上的通讯参数在哪里设置,我是用USB转RS422的编程线用于PLC与PC通讯,用PLC本身自带的编程口连接,在串口调试工具上我设置好了新生成COM口,就不知道怎么样用串口调试工具来与PLC通讯了,比如说,我想通过调试工具发数据,来使PLC上的Y0,Y1,Y2,Y3分别为1,0,1,1,。往D20送数据140,工具上该发什么样的数据?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不知道看什么资料来了解这些内同,只好来论坛上求前辈们来了,还望前辈不吝赐教,谢谢!我的串口调试工具如图所示。

楼主:
没人帮忙回答下吗?高手快现身啊

楼主:
咋就没人来指导下呢,莫非这问题很难?

楼主:
就没人来发表下意见?

网友A:
没搞过呀

网友B:
你直接用串口设置软件设置好COM端口号,停止位,校正位,以及停止位就可以了,(好象9600 7 2 E,记不清楚了)至于Y0 Y1Y2的数值要根据你发送的数据格式来确定。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这个其实要有三菱的通讯协议,听说这个协议三菱没有公开

网友D:
422没玩过,232就玩过

网友E:
问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F: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G:
还真不晓得你咋会这样考虑。
RS422类似于RS485  由于哥从来不用USB转485的通讯线,所以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但哥用过RS422的板卡 用起来还行

网友H: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呢?用串口监听工具,监听报文吧

网友I:
三菱编程口用的是专用协议,内部地址是不公开的,Y0的话好象是500……,用USB-SC09只能和PLC部分地址通信。

网友J(2021-10-16):
发送0237 30 3130 35033030使Y1置位,发送0238 30 3130 35033031使Y1复位
用串口调试工具与PLC通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