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保持继电器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2-03-02):
我在调试一个程序过程中发现保持继电器在断电或STOP后并非保持着的,它在PLC通电或由STOP至RUN转换的瞬间恢复启动的,我用保持计数器检测到了保持继电器的上升沿,这个现象给我的程序带来了麻烦,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X0又不会保持,呵呵

网友B:
如果不保持的话你就不到检测到上升沿信号了。

楼主:
即使X0保持接通也是这样的

楼主:
用GX works2 测试也是如此,有没有哪位师傅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C:
断电保持是指断电后再运行时还保持着断电前的状态,PLC在断电时把需要保持的一些数据存起来,然后再上电时恢复,你计数干什么?难道要求PLC在断电时依然工作?
yanzhi2008

网友D:
用自锁或SET M500就可以保持了,手册上有说过

网友C:
PLC运行时把保存的数据刷新,肯定有个上升沿,有啥问题哈?

楼主:
我想在故障发生时,用故障信号驱动TRD指令记录故障发生时间,如果这样,那么在查看前开关机或者由STOP转至RUN就会失掉这个记录。

楼主:
X0为故障信号。

网友E:
m500是断电保持吧。。。。

楼主:
M500 D500~D506 C100都是断电保持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在故障发生时,用故障信号驱动TRD指令记录故障发生时间,如果这样,那么在查看前开关机或者由STOP转至RUN就会失掉这个记录。

串个初始脉冲在里面怎样?

网友G:
是呀x0是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