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3):
我用的是AJ65SBT-64AD远程模拟量输入模块,我用的是的电流信号4-20mA的。在网络参数---站信息--顺序登录设置中,有个参数(Address RWwm+2),名字叫Moving average processing count setting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只做将远程模拟量通过CC-LINK总线读到主站中,这个参数用设置吗?那位懂模拟量的高手,帮我解释一下啊!!!O(∩_∩)O谢谢!!!

模拟量被读到主站后,存贮在什么位置啊?我想把它用模拟量输出模块Q68DAI传出去,需要对该模拟量进行什么处理吗?还是不处理,直接传出去呢?
Stronger

网友A:
移动平均处理次数设定,存储地址看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就那几个字而以。
O(∩_∩)O谢谢!!!

网友B:
如何设置的
在编程软件里有“网络参数”设置,单击CC-LINK,设置参数时,在存储区设置地址如D500,那么通电后,数据就自动被传到模拟量模块对应的数据存储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