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变频器多段速运行,如何能在触摸屏上显示各段速的频率?

楼主(2012-03-03):
各位大侠你们好!虽然做电工好多年了,由于工控知识的欠缺,于是积攒了很多的疑问,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在此先谢谢了。这几天想用PLC控制变频 器多段速运行,实际工作中要求各个段速都要显示出运行频率,并且还要求能在运行或停机的状态下随时更改各段速频率,于是想用触摸屏或者文本显示器,但是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很少,想请问各位同行老师:如果用触摸屏来显示各段速的频率,还需要什么硬件呢?(PLC 变频器的品牌先暂且不考虑),恳请各位同行朋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你用PLC和变频器通讯,读取参数地址就可以,

网友B:
,读没有做过写做过,应该可以,用485可以写进去,也可以读出来,手册上有频率的地址
锁螺丝机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把变频器的控制面板牵到电箱面板上来。

网友D:
想要显示这些参数方便就是通讯,或者通过A/D模块把频率转成数字信号送到PLC里。

网友E:
用变频器模拟出输出就可以办到

网友F:
有开关量控制,还有模拟量控制的,频率还得去看面版,具体没做过,看见过一次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在朋友的帮助下用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来实现PLC控制触摸屏的控制的,现在基本搞懂了,再次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G:
模拟量成本高 通讯要便宜!!!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你用触摸屏直接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I:
变频器的控制面板牵到电箱面板上来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