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模块问题???

楼主(2012-03-03):
有哪位大侠知道超声波清洗机控制电路里的一个元器件可控硅模块的作用?如何判断好坏?谢谢指导!
相信自我!
jxh668

网友A:
超声波清洗机控制电路里的一个元器件可控硅模块?
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有这个的啊

网友B:
可控硅你不会判断么?只是模块化了,还是一样的,真的不会就换下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清洗机控制电路里的一个元器件可控硅模块?
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有这个的啊
[/q可以说所有的超声波发生器里面都有可控硅器件,还有就是高频机里面,像高周波设备等

网友D:
测量阴极阳极控制极的正反向电阻

网友E:
和普通的可控硅测法相同

网友F:
用一个指针万用表,一节1.5V电池,和普通的可控硅测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