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使用拔码输入数值

楼主(2012-03-03):
向师傅们请教 在此谢谢

楼主:
向师傅们请教 在此谢谢

网友A:
用8421码编码输入就行

网友B:
1位十进制数拔码需占用4个输入点(8421码)。如位数多最好采用扫描输入,但要占用输出点作扫描用。
热心助人

网友C:
浪费资源

网友D:
可以的就是占用输入点太多了 有点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