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3):
小弟有一个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
我想用西门子的PLC(S7-200   CPU226)  做一个控制....
用PLC采集压力,温度和PH值等一些参数,然后和工控机通讯
现在有两种方案
1.   用模拟量4-20mA来采集温度,压力和PH值,(温度,压力,和PH值的4-20mA信号由温控器,压力表和PH表提供)然后通过PLC控制,PLC和工控机采用PPI通讯

2.PLC和温控器,压力表,PH表通过485通讯...PLC和工控机采用PPI通讯.

我的问题是方案1中仪表的只是起到一个显示的作用,无法实现设置功能

方案2通过485通讯应该可以实现温度,压力,PH值的仪表和工控机内设定同步,这样可以现场和监控都能有效设置参数..

方案1和2哪种比较合理,,,   西门子的PPI通讯是否只要在工控机中读写PLC中的参数就可以(PLC端不需要写通讯程序)
方案2由于仪表厂家不同,共同和PLC通讯是否有影响,请各位提供点西门子485通讯方面的实例资料....
还有就是S7-200  CPU 有两个接口,能否实现一个通过485和仪表通讯,一个通过PPI和上位机通讯

问题比较乱,请各位给点意见和建议!!!    先谢谢了.

网友A:
比较常见的是你的方案2
现场仪表与工控机直接485通讯
可以读,写操作部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新手路过,学习 帮顶 等答案 看讨论

网友C:
S7-200  CPU 有两个接口,能否实现一个通过485和仪表通讯,一个通过PPI和上位机通讯
完全可以,
由于仪表厂家不同,共同和PLC通讯是否有影响,
用 通用的协议,如MODBUS。协议是大多数仪表产家支持的通用协议。
西门子的PPI通讯是否只要在工控机中读写PLC中的参数就可以(PLC端不需要写通讯程序)
可以用组态软件,PLC不需要写程序,做好相关设置就行

网友D:
个人意见:1、用仪表麻烦,直接就采用PLC的模拟量扩展模块+传感器。参数修改在组态软件里面设置,可以在工控机里面进行修改。我们公司以前的生产线就是用仪表接,接的压力传感器,然后由仪表输出开关量给PLC。这个我觉得有点浪费表情。扩展模块的价格和三个仪表的价格贵不了多少。2、还有就是楼主要用一定要用226吗,226比起224加扩展模块都贵多了哦。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意见.....
特别感谢4楼,6楼,2楼的朋友....
..
关于6楼朋友的问题, 由于现在只是初步构想,所以用的226PLC,用仪表主要是现场要求,我个人倾向于用扩展模块,

由于485通讯刚接触,这几天要好好补补,希望大家多多帮助..给点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