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与P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03):
请教 :我开始下载程式到PLC时只连接了CPU 没有带模组,把IO表也下载了 现在带上模组就没办法通讯了 报错HE 是不是要更新IO表啊 但不知被我改了什么东西 在创建IO时出现线面的错误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看看你每个模块的拨位,是不是都一样了? 重复好就是相当于 有2 的相同地址
如出现了2个 2000 地址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每个模块还需要单独拨位吗 欧姆龙不是说自动生成的吗 郁闷死了 早知道不把IO表下载了
能具体指导一下小弟吗,刚开始用 不太了解 谢谢

网友B(2012-07-05):
每个模块还需要单独拨位

网友C:
IO模块是可以直接在线下载分配的,不用手动设置。也不用拨码!

网友D: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