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松下PLC之间通信,怎么分配或者设置系统寄存器各值

楼主(2012-03-03):
请问:
三个松下PLC(FP-X0 L40M,两个FP-X0 L60M)之间通信时系统寄存器各参数该怎么分配,通信口等应该怎么设置才能使三个PLC之间资源共享。
因为三个PLC之间的动作衔接比较多,所以用输入输出点连接的话点数要求太多,而连接继电器连接速度太慢,所以得用通信连接,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买三个RS485/RS422C通讯插卡,然后链接继电器和链接寄存器还有其他设置你看松下用户手册第七章5.1小节里讲解的非常详细,里面还有连接实列。 碰到问题多看手册,
一直在学习

楼主:
一楼,请问你用什么版本的手册啊?有没有电子档啊,我这边松下几个型号PLC手册都没有这么全面的,没有几个PLC通信的例子,有的话能否给我发一份
452879096@QQ.COM
谢谢!我现在用的PLC内置了485通信模块了

网友B:
FP-X0不能接扩展插卡的吧。
你的型号自带485的,可以用485通讯。链接继电器很慢吗?没试过。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