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机振动板里面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2-03-03):
公司有一台三槽超声波清洗机,有一槽的振动板不振了,发生器对调过还是没用,发生器调到最大,电流也很小,请问一下那个振动器里面是什么东西?因为那个振动器是全焊死的,没有切开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振动器坏了还能修好吗?谢谢指教。(里面进水了)

网友A:
进水了可以修,QQ326263945

网友B:
压晶陶瓷片

网友C:
可以
463269882@qq.com

网友D(2012-06-15):
里面是振头,,应该是进水后坏掉了

网友E:
里面有很多个振子,进水了短路了,要么里面的线断了,短路,把它打磨掉,找出问题,把它搞好了,就焊好就可以用了。

网友F:
压电陶瓷片
jxh668

网友G:
压电陶瓷片
破了,短路,失效

网友H:
都是做超声波设备的.一般都是清洗机! 去和科达时见过!

网友I:
压电式换能器,如果坏了,最好是找原厂家配或专业的,因为换能器要和发振电路的频率相匹配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压电陶瓷片
破了,短路,失效
看过形状像一支支小喇叭,7楼说的对,一般是破碎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