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 电流表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2-03-03):
电流表50/5 互感器 50/5 正常情况 穿3匝 7.5KW 电流表最大显示15A
能否穿6匝 7.5KW 能否让电流表显示30A???

网友A:
电流表的量程够大的话,是可以的。
热心助人

网友B:
启动电流大,表针要冲坏。
热心助人

网友C:
精度也降低了
热心助人 暂时忽略精度

网友D:
是为了看清楚吗?
热心助人 电流表量程50A 这样做的目地是为了看得更顺心

网友E:
不好,楼主这样情况对电流表不好
热心助人 只要原理正确 实际能用就好了
互感器 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