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屏F930GOT-BWD怎么不能通过PLC切换画面?

楼主(2012-03-03):
昨天朋友给了一个老屏F930GOT-BWD,今天试了试怎么也不能通过PLC切换画面?我的设置和测试程序如上图,PLC通电6秒后画面不切换,在触摸屏上做按钮对应M10,M11,按按钮也不切换画面,不知道咋回事,请高手们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或者我太菜又或者你太高手,看不懂你要搞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我太菜又或者你太高手,看不懂你要搞什么
就是触摸屏的画面切换不能用PLC控制

网友B(2012-09-11):
在触摸屏上做按钮对应M10,M11,你要先安装触摸屏编程软件呀
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