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FX系列PLC如何与计算机连接

楼主(2012-03-03):
三菱FX系列PLC如何与计算机连接,需要什么软件?是否需要硬件驱动?谢了

网友A:
GX developer ,GX works都行!

网友B:
数据电览

网友C:
需要PC与PLC连接的RS485转RS232的数据线,PC的软件只要是高级语言(如VB、C#),会编写通讯程序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