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2-LG411 24V的屏是怎样上传文件的?

楼主(2012-03-04):
各位老师:我在上传程序的时候,握手已通过,电脑在上传的时候说GP无上传的工程文件,这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A:
就是说,当初的作者在往人机里传程序时没有勾选上载信息这一项所造成,所以你无法上载编辑

网友B(2012-07-30):
请问老师:
遇到上述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是否有机会修改画面?如何修改画面?感谢!!!!

网友C(2012-10-11):
请教:上传时,显示GP无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上传时,显示GP无反应是怎么回事
這個可能的原因比較多:
1,通訊電纜的問題(是否使用GPW-CB02/GPW-CB03)
2,軟體中的通訊參數設置項端口等設置是否正確
3,人機TOOL端口故障(可找其他人機測試)
GP37W2-LG411 24V的屏是怎样上传文件的?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