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FX2N-4AD-TC

楼主(2012-03-04):
我编程始终不稳定,请哪位大仙帮帮忙吗?是K型的哦

网友A:
用模块读取温度。PLC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温度很不稳定和不准确。应该使用屏蔽电线减少干扰。建议下次使用485BD。MODBUS RTU通讯协议就进采集温度

网友B(2012-04-23):
得有滤波,等算法处理的,否则一定不稳定

网友C(2012-11-02):
滤波,抗干扰处理,接地

网友D:
哦!我做过台蒸气器模温机两种都用!!很不错啊!!九个取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