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测压,触摸屏显示压力0怎么修理?

楼主(2012-03-04):
压力变送器测压,触摸屏显示压力0怎么修理?4---20mA型的,正常时压力大时变送器2个接线头的电压DC1V. [

网友A:
你可以先试下变送器是好是坏啊!

网友B:
这个东西好查呀
1、检查压力变送器是否好坏
2、线路(电源线、信号线、通讯线)是否有断开或短路
3、管路是否有压力,可以充一下压力进去

网友C:
看压力在0到工作压力时PIW250输入数值是否变化(用编程软件监控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