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触摸屏设置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3-04):
温控网络是如图那样设定吗?

楼主:
设定了之后如何用触摸屏读温控器的温度过程值PV呢?是要编写程序吗?

网友A:
这是富士的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是的,你会不会,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定了之后如何用触摸屏读温控器的温度过程值PV呢?是要编写程序吗?
在温控网络中选择你的温控表型号,然后直接读取PV的地址,无需编写程序。

楼主:
图里的Internal Memory是触摸屏里的内部存储单元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