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4):
求各位师傅帮看下这个黑家伙是: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没有标识牌,什么都没有;
还有:用手转动主轴很紧咕咕的响像旋档位开关一样,这样电机是好的还是坏了?
本人刚入这行不久对这个不懂;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下图这个是和这个电机配套的驱动控制器,看不懂那些英文,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想给这个驱动器配一个文本屏来控制电机,大家给推荐一个吧!

网友A:
步进电机
谢谢!确定是步进电机吗?
还是那个驱动控制器是什么牌子的?
  • 下载积分:+3(wqh清风) 热心助人 谢谢!确定是步 ..

楼主:
    谢谢!确定是步进电机吗?
    还是那个驱动控制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驱动器上写了step driver
    是的,请问是什么意思?

楼主:
    驱动器上写了step driver

网友C:
    step driver
    step driver是一个牌子是吧!?
    电机确定是步进电机吗?

网友C:
    step driver 翻译是 脚步驱动程序
    谢谢,
    《脚步驱动程序》意思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了!
    非常感谢!
    想给这个驱动器配一个文本屏来控制电机,可以用什么的屏?谢谢
  • 下载积分:+5(wqh清风) 热心助人

网友C:
    step driver 翻译是 脚步驱动程序 我懂英文 是步进电机

网友D:
    JMV6-3你在百度搜一下这个型号的驱动器。
    你旋转主轴的感觉就是大体说明电机是好的。
  • 下载积分:+5(wqh清风)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C:
    要用PLC的 文本屏来控制电机速度 和频率 是不 随便那屏可以
    哦,谢谢
    他原来是用一个带屏和数字按键一块貌似单片机板一样的东西来控制这个驱动器,来控制电机速度 和频率

楼主:
    他原来是用一个带屏和数字按键的一块貌似单片机板一样的东西与这个驱动器通讯连接,来控制电机速度 和频率

    现在这个面板坏了,我想找过一个类似文本屏的东西来与这个驱动器通讯连接,最终实现控制电机速度 和频率

网友E:
    典型的步进电机
    江湖好学士

网友F:
看驱动器就知道是步进马达的驱动器,马达的样子也像步进马达
下载积分:+3(wqh清风) 热心助人

网友G:
这个是普通切纸机改程控的系统。电机是步进电机(混合式)。驱动器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是用国产的驱动器加个外壳改造的叫精美牌。)其它的我不便多说。可加我QQ1449271696
非常感谢!
高手就是专业,讲得很详细;
我找了个:(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双轴运动控制器 可编程中文界面)不知能代替我现坏了的这个控制面板不?!
下载积分:+5(wqh清风) 热心助人

网友H:
是步进电机十驱动器

网友I:
那是绝对步进,要区分步进还是伺服你看它的屁股不就知道了,伺服是闭环执行机构,有反馈的所以多了一个编码器。不过也有例外,日本东方BXD120A-C的步进电机就是例外。
下载积分:+5(wqh清风) 感谢分享,又多学了一些 ..

网友J:
步进电机

网友K: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可以用运动控制器。但是要注意几点,第一要每次开机上电时都要校零。第二要考虑丝杠磨损。丝杠是双头的T型螺纹,导程有12MM的和10MM的。螺距是6MM或5MM 。第三要考虑使用时编程的方便性
感谢大师指教!
下载积分:+5(wqh清风) 热心助人

网友L:
驱动器很洋气,象是AIA的驱动器

网友M:
不是写了是步进电机吗?

网友N:
用单片机也可以控制的,不过不好玩

网友O:
步进电机啊

网友P:
步进驱动+步进电机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Q:
步进电机十驱动器

网友R:
步进电机,有细分

网友S:
控制器上有个step driver,楼主得补补英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