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解锁

楼主(2012-03-04):
密码忘记了,现不能上传和下传程序,请问各位大侠们有无方法解,先谢了

网友A:
无解,国产PLC用的人少,所以去把玩破解的人更少!
信捷XC-3有防误写入加密,也就是说不能随便覆盖原来的程序,恢复出厂设置好像需要一个原始密码,不是写程序时设的密码;打电话给信捷客服问一下吧!

楼主:
不是吧!悲剧啊

网友B:
PLC设置里面 有个PLC初始化

楼主:
初始化也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始化也试过了
初始化也要密码? 记得台达的 清空PLC程序不需要密码 三菱的好像也不要啊

网友C:
应该是想下别人的程序吧,其他品牌都是可以的
锁螺丝机

楼主:
其实是前任人员跳槽了,现已没密码解了,里面的程序存不存在不要紧

楼主:
提示初始化成功,但还是要求解密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E:
到PLC操作中
点击上电停止PLC就可以恢复出厂了

网友F(2012-04-13):
我也在找这问题
QQ80184968

网友G:
如果程序不要了,我倒有办法帮你,联系QQ30287398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说明书上说“连续按错密码多次,会自动封码,须重新上电”,但不是很理解意思,于是随意的输入,看结果会怎样,结果一次命中6个1
看到里面的程序,高手一个,有步进指令不用,而用触点互锁,看得好辛苦

网友H:
本人这几天也在究了一下XP2-18R的解密。初步思路:找两个想同的。把一个清空,然后把密码放进去。看它放在什么地方。后找再找到地址读出来。只要知道它放密码的地址就可解同一系列的PLC 。
1清空:先先初始化。没用。再把电池挖出来。还是没用。后来在网上找到刷机软件刷机。刷机后上传还要密码。这时可下载一个空的程序进去。就是打开梯形图软件。新建一个新的文件。什么都不用编点下载。再上传就不要密码了。这样算是清空了。

2下载一个串口监控软件和一个串口调试软件。先打开调试软件。再打开梯形图软件。设个密码下载。在监控软件上看看到一行01 10 44 29 00 03 06 32 32 32 32 32 32 71 20。这是MODBUS码。意思是第一位01是站号。10功能码写入。44 29是地址高低位。00 03是数据高高位。06是字节数。6个32是写入的密码222222。71是校验低位20是校验高位。最后两位7120可在网上下载个校验码软件。把前面的数输入。就能得这两个数。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给PLC数据。只有校验码正确它才能回应。不然只有发送的数据。没有反返回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