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G/PC设置里找不到PLCSIM(TCP/IP)

楼主(2012-03-04):
谢谢啦,软件是V5.4 SP3.1,望大虾赐教下

楼主:
而且图片中的红色部分在我的仿真软件里没有,软件是中文版的,仿真是英文的,望高手帮帮忙

楼主:
这张图片是我的仿真软件里的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张图片是我的仿真软件里的
谢谢啦
因为从PLCSIM V5.4 SP3开始才支持多机模拟,因此,你需要将你的PLCSIM的版本升级为SP3或以上。
Regards

楼主:
请问下高手,那升级是否可以直接去官网下载呢

楼主:
谢谢cvlsam 高手,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