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的定位模块A1SD75 模块设置软件急求

楼主(2012-03-04):
小弟最新要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A1SD75吗m1 模块,现急需设置软件。

网友A:
引用楼主ws041061于2012-03-04 19:49发表的 A系列的定位模块A1SD75 模块设置软件急求 :
小弟最新要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A1SD75吗m1 模块,现急需设置软件。
http://115.com/file/cb8o4mzs
敢問兄弟有線嗎?

网友B:
貌似 线需要4条组合
1.A1SD75-C01H
2.FX-232AW
3.FX-422CAB
4.FR-232CAB-1

网友C:
傻蛋,不需要这么多的, 就A1SD75-C01H +SC-09 就可以了
AD75WIN
只是你能拿到C01H 吗?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有线,公司里的

网友D: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的伺服是mr-j2s-40b的,我看版主给我的软件里伺服参数设置栏中伺服放大器设置找不到mr-j2s-b这个类型。只有:mr-j-b,mr-j2-b,mr-h-b和other.
这几个类型选择,请问我该选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