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伺服电机的差分驱动输入

楼主(2012-03-04):
问大伙个问题:
1、伺服电机有2种驱动方法,一种是发脉冲+方向。如 我用Y0发脉冲,Y2做控制方向。
这种方式好理解,相信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做。
2、另外一种我是没实践过,就是所谓的CW/CCW驱动,也就是传说中的差分驱动。
我百度过,但是还是不是很明白。
我理解是这样的:Y0和Y1都需要发脉冲。当正转的时候就Y0发脉冲,Y1作回路。
当Y1发脉冲的时候,Y0作回路。
请有相关工程经验的同学指导下,谢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等待高手出现 顶起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楼主:
顶起来。不能沉了!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应该想知道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我想说的是:你理解错了!
Y0跟Y1只能在集电极开路模式下选择正反转脉冲串,跟脉冲加方向的信号模式,
而差分信号模式必须是支持此功能的定位模块或板卡!
2种方法的信号模式,接线方法都不一样,差分信号的速度可以比集电极开路快几十倍,
另:在三菱J2S手册的3-24跟3-26页有关于2种信号是说明!

网友C:
CW+CCW不是正转+反转脉冲么?跟差分输入是两回事!差分,线驱,集电极开路等等只是驱动电路耦合上的区别,如同NPN与PNP,而这个是功能上的区别了
CW+CCW这个比较浪费资源而已,正转输入一路脉冲如Y0,反转输入另一路脉冲Y1,直接占用两个高速输出口了,要是PLC的话一般主机就两个高速输出口,一个伺服就用光了

网友D:
楼主说的 回路是OV 或24+ 要看你怎么接
脉冲加方向 叫单脉冲
Y0发脉冲 和伺服驱动器上的0V 或24+形成回路
方向和CW/CCW同上
CW/CCW叫双脉冲

网友E:
1.PLS+SIGN 脉冲加方向
2.CW+CCW 双脉冲
差分驱动是采用双脉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PLS+SIGN 脉冲加方向
2.CW+CCW 双脉冲
差分驱动是采用双脉冲的.
LS不对,差分驱动照样可以采用脉冲+方向,CW+CCW,及相位相差90度的两相脉冲输入
采用差分还是集电极开路取决于硬件配置是否支持。

楼主:
我来补一补吧。
差分驱动是一种信号传输方式,为正,负脉冲同时传输给伺服,FX PLC没有这种脉冲输出方式。
差分驱动的特点是可高频传输。抗干扰抗噪声能力强。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加入差分输入的两个脉冲A、B,当A超前B ,电机正转。
当B超前A,电机反转。
如何,或者说用什么办法来控制A超前B或者B超前A。程序?还是伺服电机的接线与设置?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F:
此贴要顶 坐观讨论
伺服电机的差分驱动输入
http://ymmfa.com

网友G:
差分的是需要两个脉冲同时输入才行的,这个抗干扰能力比较强,不会轻易的掉脉冲,两相之间一般是互相相差90度的相位差的,正转和反转取决于谁在超前,这个方式在欧洲比较流行,日本的以脉冲加方向为多,但很多同时也支持差分输入的

QQ:84818626

网友H:
差分输入需要硬件上的支持

网友I:
这个问题确实很实用啊。直接点说吧。就伺服信号接线就用集电极开路方式得了。差分不管它
QQ76214024

楼主:
不用差分,距离2米以内。
差分5米以内。
差分需要硬件,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我还是不懂,如果控制那两个脉冲一个超前一个滞后。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J:
不同的控制方式 驱动器的设置也不同

楼主:
原理原理,我要的是原来。
说明书上面的不要拿上来讨论一次又一次。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K:
14楼你做事的方法不对的!好危险的!

网友A:
基本上市场主流伺服器都支持差分输入,主要看你的PLC的高速脉冲输出口是否能满足设备的工艺需求,像3U的就只可以控制一个差分输入的伺服,一个脉冲加方向。PLC是晶体管的都可以的,以为至少带两点高速脉冲,甚至更多。定位模块就更好了。

网友L(2012-06-13):
一直不懂……有人再给解释一下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