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高手

楼主(2012-03-04):
请问大神们,图中的信息资料在哪里能找到或设置,怎么设置?????????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摘自三菱变频调速器FR-F500使用手册附录1
请问你有FX2N-ROM-E1的说明书吗 931204532@qq.com 谢谢

网友B:
不需要设置 是现成的ASCII码 直接MOV倒PLC当中去。一般都是监控程序用

楼主:
谢谢 1楼 找 到了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