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最多可以带多少台电机?

楼主(2012-03-04):
请问各位大师,一台变频器最多可以带多少台电机?电机功率一样,请问有没有成功的案例。拿出来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0.2KW的只可以带两台小于等于90W的电机。一次类推

网友B:
只要所有电机的功率加起来不超过变频器的而定功率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所有电机的功率加起来不超过变频器的而定功率就可以!

网友D:
只要电机功率总和不超过变频器~这样没有要求是同一功率的电机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E:
电机的总功率不要超过变频器额定功率的85%

网友E:
电机功率应该一致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成功的案例?谢谢!

网友F:
电机的总功率不要超过变频器额定功率的85% 电机功率应该一致 7楼

网友G:
行车的大车就是一台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的。好好看看。
东方不败

网友H:
关键你怎样控制,单独可以,n个,如果合在一起功率不大于变频器的

网友I:
有用过0.2KW控制三个25W的三相电机

网友J:
陶瓷行业的窑炉可以带50台电机,每台电机单独设有热保护

网友K:
一般是一个变频器带一台,带多了无实际意义,也是工控中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