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11KW,15KW,18.5KW,22KW电机启动,先线的大小

楼主(2012-03-04):
想和各位电工师傅谈谈电机启动问题:11,15,18.5,22KW的电机直接启动和用星三角启动各需要多大的比较合适线,有多大的电流,什么时候需要用星三角,什么时候直接启动就行了(不考虑电机的电柜的距离和特殊环境温度)

网友A:
还要看什么负载啊,

网友B:
11KW的电机满载电流为22A左右 选4线足以
15KW................................30A..............6.....................
18.5....................................37A...............6..................
22KW.................................44A...............10...............
至于直接启动和降压启动..看实际情况而定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一般超过10KW的都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减少对电网电压的影响

网友D:
用变频器直接启动了

网友E:
在2楼所计算的线径上加大一号,因为夏天时,发热太高,不安全。加上现在的电线,做足平方的少!!!

网友F:
电机电压380V的,电流=功率的2倍,电线分别用4,6,10,16mm2.

网友F:
最好都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最好

网友G:
都用星角启动为好

网友H:
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大怎么启都行

网友I:
选线要根据负载的种类 11KW启动风机用4平方线肯定不行如果是两极电机频繁启动用6平方都不保险,用那种方法启动10楼我赞成90KW直接启动你见过没有 看具体情怳
11KW,15KW,18.5KW,22KW电机启动,先线的大小
http://ymmfa.com

网友J:
看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K:
按12楼的线 是会出问题地 1.5?10A

楼主:
那接电机的都是六根线的,楼上说的15KW用6平方的线,那不就12平方了,是不是该用3平方,没有3的用4的呢????

网友L:
不要争论了 我在这个版块发一个《电缆选型软件》,,让软件帮你计算就行了,

网友M:
接电机的六根线的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0.58。电线选粗点保险些,现在市面上的线质量太差了,我买的16平方的线实际只有10平方,如果铜质再差些就更要命了。放一档夏天用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