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400度的温度,要多大功率的发热管?

楼主(2012-03-04):
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A:
不是这样算的啊 主要看你要求的加热速度和散热情况才能判断的,,,,
学习啊!

网友B:
随便多大的都可以, 要看你的加热对象,我司用的是400W加到400度很正常。

网友C:
还有看楼主需要多久加到400了

楼主:
是4MM厚的铁板做成的直径300MM的圆桶,发热管安装在里面,加热时间要求半小时左右。

网友D:
楼主问题都没有 说清楚

网友E:
加热环境,加热速度等参数很重要,还有温度范围精度,需要温控吧?

网友F:
高度呢?。。。。。加热哪部分?

网友G:
单提温度是没有意义的,要看被加热的是什么物质,体积(质量)多少,升温时间要求,散热条件如何,因素很多.
单说温度那一把25W电烙铁也可有400度.

网友H:
常温加热到400度的时间没写清楚呢.

网友I:
如果你在铜上加热400度,再大功率都没有用。所以说清楚再问

网友J:
翻一下初中物理的书吧,里面有一章讲了物体的比热。LZ这个问题,要用到被加热物体的体积、比热、加热时间(升温速率)等,需要多大的电功率。其实,初中的比热和电功率公式,很多同学没去把它们联系起来,在考试或实际应用中就不晓得啷个整了。

网友K:
要看有多大的空间,才能算。
东方不败

网友C:
楼主还是没有说清楚哎~容器大小?给水加热还是液压油什么的?说清楚物质~
精准度是多少?允许误差范围?等等一些要求~这样才能选择加热的控制方式与加热器的数量~还有功率等其他配件
你精度要求高了总不能就一个加热管吧?多个加热 ~ 这样就要求控制方式了~
纯属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