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4):
想问下,FX1N-40MR的PLC能带FX2N-2DA或者FX2N-2AD的模块吗?

楼主:
咋就没人来说下呢

网友A:
这个好是不行!其中指令不一样的用法,不兼容

网友B:
不晓得 哥只用过Q系列的  对于FX系列的 哥只在学校里接触过  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C:
打三菱客服问一下!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D:
FX—1N的不能带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 哥只用过Q系列的  对于FX系列的 哥只在学校里接触过  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你不会Fx,反而会Q,你说出来会有人相信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不会Fx,反而会Q,你说出来会有人相信吗

反正我不信~

网友F:
1N是可以带模拟量模块的!只是不能带定位模块!

网友G:
可以带模拟量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H:
FX—1N的不能带模块的,用FX2N的吧!!

网友I:
铁定可以

网友J:
绝对可以,我一直这么用的。
學無止境

网友K:
好像是可以的  只是要多写点程序

网友L:
不能带,必须用FX1N-2AD  FX1N-2DA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能带,必须用FX1N-2AD  FX1N-2DA

没有FX1N-2AD  FX1N-2DA
这样的模块,只有FX1N-2AD-BD,FX1N-2DA
-BD的板

网友M:
可以的我们单位就有。模拟量模块

网友L:
我查手册了,是FX1N-2AD-BD,FX1N-2DA-BD的板,上次少打了-BD

网友F:
可以带的!只是有版本的要求!早几年的不能带,现在都可以的!

网友N:
应该可以吧,没试过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不会Fx,反而会Q,你说出来会有人相信吗

我相信哦,我也是先用Q后来才用FX的,会用FX学Q确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会Q玩FX也有很多东西需要了解,当然感觉会很容易就是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P:
不能带的····
我开始也以为可以带的····
后来打三菱的客服说不能的~~~~

网友Q:
哦。现在少用三凌的了

网友R:
引用楼主陈大围于2012-03-04 22:05发表的 一点小疑问 :
想问下,FX1N-40MR的PLC能带FX2N-2DA或者FX2N-2AD的模块吗?

可以,几年前用过。

网友S:
1N是不能扩展的

网友T:
这个是绝对很带的…

网友U:
我就想不通,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你打三菱的400客服不是很快就得到解决了吗?总比你在这儿发帖,效率要来的快把。

网友V:
这个得看你用到什么样的场合,和用什么样的指令,我以前在切断机上看到过FX1N用这个模块的~~~~FX1N-2AD-BD和FX2N-2DA都是12位二通道,输入量程都是0---10V或4---20MA。只是一个转换速度快些,一个慢些,一个有光隔离,一个没有,一个占用I/O点,一个不占用.具体看你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网友G:
是可以的,请不用过的别捣乱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