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继电器M在触摸屏与PLC中找不到

楼主(2012-03-04):
碰到一个程序,辅助继电器M在触摸屏与PLC中都找不到。台达的PLC威纶的触摸屏中用到了宏指令,宏指令中也找过了,也没有看到。

网友A:
不会吧
锁螺丝机

网友B:
我表示很遗憾,并关注事态进展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这个有点压力呀···
貌似我以前是在触摸屏中找不到M的

网友D:
不用M也可以的,个人习惯吧

网友E:
看PLC辅助触点范围,还有在画面编程软件中设定的辅助触点范围

网友F:
事情描述的不清楚,是不是图纸与实际的对不上啊,这不是很正常么。

网友G:
事情描述的不清楚,

楼主(2012-05-13):
程序中用到状态流程图,必须要这个M激活才可以到下个流程。我都找过了没找到。

网友H:
不可能吧,图纸是不是与程序不符

网友I:
人家写的程序吧!台达的不熟悉,但维纶可以直接指定内部继电器动作的。要不是内部特殊继电器,你怎么能找到线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