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组态,PLC参数设置

楼主(2012-03-05):
各位大侠请问,电源模块:A1S62PN ;CPU模块:A2UsHCPU-S1 ;输入模块:A1SX40 ; 输出模块:A1Sx40 ;S-LINK模块:A1SJ71SL92N :以太网通信模块:A1SJ71E71-B5-S3; CC-link模块:A1SJ61BT11 。将这七个模块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在基板上组装起来后,如何在GX-developer中进行参数设置、I/O分配等,使之能够正常的运作起来,感谢!

网友A:
根据模块IO占用点数,顺数下去就是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模块IO占用点数,顺数下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