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540-11K启动时报警EOC1

楼主(2012-03-05):
机器使用中,突然报警oc1.复位后再启动报警依然。

网友A:
以前正常使用,突然出现类似情况,估计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变频器输出电机线短路。
第二:变频器损坏。
建议把电机线拆掉后启动变频器,如果依然存在,基本上就要更换变频器了。如果故障消除,就可以断定是负载电机线和电机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机轴承或机械部位卡死。

楼主:
是驱动板v相坏掉了,谢谢您们呀

网友C(2012-08-10):
刚才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