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检测~~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2012-03-05):
不知各位有没有接触过这类检测
意思就是生产线生有约三十块工装盘在线体上流动,线线上共有十五台机器,不管哪块工装板流哪到台机器上,机器都能识别这是三十块工装板其中的哪一块!!

网友A:
每个设备5个传感器,每个料盘上感应区域相同位置装不同组合的感应块,这样就能表示0-31共32个料盘
下载积分:+2(25188400)

网友B:
贴上条形码,配上扫描器,再多也能区别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设备5个传感器,每个料盘上感应区域相同位置装不同组合的感应块,这样就能表示0-31共32个料盘
0 可能不能用,无法和没料盘区分,只能有31个料盘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
有没有谁接触过像IC卡类的工控产品呢???
用条码也是不行的。。有时读不准~~最好是带磁卡一类的才好。

网友D:
在工装的识别区,分别涂上30种不同的颜色,把机器上安装颜色传感器.

网友E:
1、条码
2、RF-ID
3、SMART SENSOR

网友F:
大工程比较复杂

网友G:
条形码加扫描了

网友H:
视觉系统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即使物体在运动都能识别。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识别检测~~

网友I:
有钱 搞视觉么

网友J:
找基恩士吧。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