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5):
请教:

如图所示一样,程序中出现大段的黄色背景,感觉阶梯号跳跃很大,感觉有程序段隐藏于此,怎么才能看见呢?

网友A:
变换出错了。

网友B:
可能是转换时出错了,看一下你的程序编写时有没有错误。

网友C:
引用楼主monkeykinghy于2012-03-05 11:17发表的 FX程序中出现大段黄色背景? :
请教:

如图所示一样,程序中出现大段的黄色背景,感觉阶梯号跳跃很大,感觉有程序段隐藏于此,怎么才能看见呢?

楼主:
多谢!用GPP看别人用FXGP-win的程序,转换过来的,顺便问问FXGP-WIn中注释怎么都是日文的?

网友D:
有可能设备长时间不用,掉电,程序损坏

网友E:
与软件版本、操作系统也有关系,我用同一软件不同操作系统(XP  WIN7)有时候读出来的(指三菱FX2N)程序就跟楼主这样。

网友F:
我也曾经遇到过,三菱A系列的,断电时间太久,程序损坏
浮躁的社会

网友G:
没错 支持楼上的 断电时间太久,程序损坏 我一个朋友的PLC就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H:
别人是用FXGP-win写的程序,你用GPP读取,由于GPP触点数设置只能11触点,而这一段又不止11触点,所以有黄色背景,有一个办法可以弄好,转换成指令表将黄色部分从开始到结束复制下来,新建一个空白程序也是用指令表的形式,然后粘贴,然后转换成梯形图,注意指令表的开始和结束!超过24行的可以重新再起头接着上面做,说简单一点就是将一段很长的程序砍成几节写下来 ,不然转换了还是黄色!转换好之后在复制到原来的位置,将原来的黄色直接删除!

网友I:
FXGP-WIn有中文版的软件

网友J:
程序中出现一段黄色背景,只是从1461步到1638步跨越太大,黄色背景中看不到任何程序一直以为是程序上的问题,按照三楼的方法已将黄色背景中的程序打开谢谢三楼!

网友K:
可能是转换时出错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L:
这是在运行中PLC,停机后再开机时出现的情况。
我遇到过多次,但没有研究过是啥原因引起的。

读回PLC程序,清理PLC内存,再写入读回的程序到PLC就行了。

网友M:
将程序触点从9点转换成11点显示,会显示更多程序;或将梯形图转换成指令表有可能会显示出源程序!

网友N(2012-04-04):
软件的问题,找原来的软件重新读

网友O:
转换成指令表确实是好办法!虚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