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姆龍溫度控制器求解?

楼主(2012-03-05):
請問大家有誰知道:歐姆龍的溫度控制器有沒有1台溫度控制器配接2-4個溫度探頭的?最近在网上找了下~目前一直沒找到此類型的產品; 我找它的作用就是在1塊加熱板上、在不同位置安裝幾個溫度探頭檢測溫度,并使用一個溫度控制器進行控制。(溫度控制範圍在0~300度左右)
有使用過此類溫控器的大俠們~拜托給個型號~

网友A:
你的意思用几个探头的平均温度来控制加热?

网友B:
为什么要选欧姆龙的呢?其它牌子多的很啊,台达的,宇电的,。。。

网友C:
一个温控器接几个传感器的好像真没见过,等待中

楼主:
听2樓一說,我想我肯定理解錯誤了;